长城17纯平内:5W100KJ水泥电阻用何替换?

楼主(2008-11-18):
长城17纯平显示器,型号:1770DF,板上4个长方型(2脚直插)白瓷水泥电阻漏出焦黄液体,附近买不到,有何可替换吗?
1:5W100KJ
16 共2只
2. 5W27KJ
17 共1只
3: 5W2KJ
16 共1只
显示器

网友:
用普通的功率电阻代换就可以了.比如电源部分常用的启动电阻.

网友:
谢谢版主,我是新手,帮我说一下能替换的功率电阻、启动电阻的型号、规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