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待机问题!

楼主(2008-11-18):
一个清华紫光(垃圾)本本,插入19V直流电源后无待机电压(不能开机),拆开后重试,插入电源,有待机,开机正常,装上后,再试,也有待机,开机也正常,放一晚后,第二天再次将电源插上,又无待机,再次拆开后,一切正常,再次放一夜,故障重现!
我把现在的本本,只要是跟外壳有金属接触的地主,全都贴上了隔离膜,但每次装壳后,放一晚上,次日再开,都是同样故障,我好郁闷,请教高手,指点。问题一定出在安装上。
因为我裸板放一晚,一周,都无故障,板本身无病!
这么邪门呀!   还试过不上所有外壳罗丝,也不行!不能过夜!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接口不好。

网友:
供电芯片都加焊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