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65主板维修难题

楼主(2008-11-18):
主板:硕泰克 SL-86SPE2
故障:诊断卡无显示码,
测量:CPU无供电.
内存A7供电2.58V (正常)
南桥电压正常
AGP电压 3.3W

诊断卡  复位灯长亮   无时钟    没跑码
CPU的MOS管 3个D极有11.78V电压   这个D极连4脚供电   G S 极无电压,其它管G D S极无电压
IO  83627HF  ,测量此芯片  第18脚 ,无电压,更换后无效
CPU 供电管理芯片    6602 BCB第8脚接4项供电  有11.78V电压   第1  .2脚电压也是11.78V  测其它脚,没发现5V的电压  更换后仍是这种情况
南桥晶振   电压  解发时,一脚0.48V    一脚0.25V

不知道该怎么查了,没有一点思路,请大家指点下

另板子上有一个IC    上排写:ATTANISC    下排写:ATXP6   0344  没找到相同的配件,也不知道他是干吗的,有知道的也说下

先谢谢咯

网友:
LZ
就是没有CPU供电嘛
怎么弄出这么多文字

新手区有专们的帖子讲如何修没有CPU供电
去看看吧

网友:
LZ
就是没有CPU供电嘛
怎么弄出这么多文字
回版主:  一般只说CPU没供电的话,大家都会问相关的电压一类,所以我直接将我会的能测的都写出来,方便大家分析
新手区的问题已经看过N遍了,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下午忙了 一下午,终于找到原因了,可能出大家的意外.

主板原来的6.3V3300UF的电容爆了,全部更换为全新的,问题就出在这
全新的电容有一个是坏的,更换后问题解决
外观上看这个电容没有问题,是从位置上看出来,主板上电容位置都有个圆圈,还分正负极,这个电容不是正中间,还是偏右,取下来后发现电容的针脚补拔出很长

网友:
电容引起无供电?除非内部短路了

网友:
汗,被你搞糊涂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
故障是:CPU没有供电,诊断卡上没有时钟,也没代码显示

难的是:怎么查IC,IO,南桥 ,时钟,开机电压==一切都是好的,使问题复杂化了

都是好的,就不知道哪坏了,为这发愁呢
最后重新更换CPU旁的电容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