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65GE主板现在开机有时显卡报错不显

楼主(2008-11-18):
科脑865GE主板问题由偶尔蓝屏到经常性蓝屏,现在开机有时显卡报错不显,有时短促声报警~~该如何入手修理呀?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用科脑的板子  垃圾中的垃圾 看那做工打死也不要啊    你这个就先刮槽  然后清理   或者换下显卡  有频率计的话 测下显卡槽的时钟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太垃圾了点~~只是朋友叫看的了~~主板集成显卡的,没有频率计啊!插VGP显卡也会出现同样故障,难道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