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

楼主(2008-11-19):
请问各位场块附近的0.22J 50V电容可以用液晶上的5707旁的电容换吗,这个电容不好找。

网友:
不是吧,这个电容满街都是啦,电视板上,功放的板上,收音板上都有,224就是了。

网友:
我这里没有电视。功放。

网友:
请问兄弟0.22J是多大的,是220000PF吗

网友:
0.22UF 50v.

网友:
液晶上的5707旁的电容是.22uf / 160v
是可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