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11-19):
显示器屡损开关管是什么原因
K2645 3842 0.15欧电阻 18V二极管损坏 全部换新还是烧电源管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已解决
0.15的电阻太小

网友:
是不是哦!~·
依小弟愚解,不应该是电阻阻值太小,应该是你开关管型号或者耐压值不对吧,小弟曾经修到过一台他是直接用导线连接的,并没有电阻,

网友:
检查开关管C极脉冲吸收回路的电容、电阻、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