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30 花屏,加焊后进3D MARK 就掉电,走了弯路,已修复

楼主(2008-11-19):
接一顾客三星X30,花屏,显卡加焊处理(此显卡为FX GO5200 64M BGA叠加封装),开机不花屏了,由于客户电源适配器和电池都没有带,本人就用可调电源测试机子,开机进系统一切都正常,看电影一圈也都没有问题,自以为没问题了为了安全起见进3D MARK软件测试一下显卡试试看,结果一进就掉电,晕死,以为显卡没有加焊好,再次加焊了一下,开机还是老样子,有时看看电影都会掉电的。后来在多次测试中发现在把屏幕切换至外接时,进3D MARK软件测试的时间可以长一点但还是会掉电,所以猜测是否是可调电源不稳定造成的,要来客户的专用电源适配器,试机一切正常,跑完3D MARK软件,无掉电现象,试机十几个小时一切正常交付客户。由于电源问题导致自己多走点弯路,以后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在此跟大家一起分享经验教训。(可能是我的可调电源质量不过关,太便宜了^_^)

网友:
哈哈  就是可调电源的问题 跟我的一样 你的是不是龙威的  我用我的可调电源接的三星R18也是掉电   但是接别的就不掉电  怪问题

网友:
怡展30V5A数显可调电源

网友:
我也碰到过,后来一看是我设置的电流太小了点,调大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还发过一个帖子呢,不过 我没分,你有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还发过一个帖子呢,不过 我没分,你有分,呵呵。

呵呵,没事,再发点自己实际的经验上来肯定有人会给你加分的

网友B:
我曾经试过,修好的板一进系统就掉电,当时也是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后来才想起之前曾经用这个可调电源来给万用表电池充电,没有把电流调回,把电流调回到3A以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试过,修好的板一进系统就掉电,当时也是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后来才想起之前曾经用这个可调电源来给万用表电池充电,没有把电流调回,把电流调回到3A以后正常了。

周末回去测试一下看看,我还从来没有调过电流,只是在刚买来的时候弄过一次不知道调到多大的电流了,我看掉电的时候差不多都在2A左右。你们一说我倒有点想起来了,回去测试一下看看,不能冤枉了可调电源。

网友:
我记得我上其他的本本还没进系统呢就掉电了,估计是被我电流调低了

网友:
好经验,谢谢楼主,尽管目前还没碰到此类掉电,但知道了稳压电源也是造成掉电的原因之一.

网友:
我客户的IBM R50的机子也是一看电影就掉电,正在郁闷呢,正好换可调电源试试,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周末回去重点测试了一下发现是自己把电流调低了,大概只有2A左右,把它调成适配器的额定电流3.15A后不再出现掉电现象,错怪可调电源了
但还是说明了一件事:万事多小心!尤其是修本本!

网友:
一样,我昨天也修了一台联想的,也是可调电源的事,换了一个可调电源就好了

网友:
30V5A电源将电流打到最大应该不会出问题的! 2A明显不够 15寸屏的可达到2.7A左右!

网友:
有些机器是会掉电的,我电流调到最大也一样,我的是威龙的,

网友:
FX5200这个显卡很不好搞。

网友:
买个10A的电流表就可以了

网友:
把电压调高2V就可以了

网友:
有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有的机器适配器是带有电流检测的    很麻烦的啊

网友:
原帖由
本本拉灯
于 2008-11-28 23:33 发表
买个10A的电流表就可以了
你以为是串联在电流表上测的波?

网友(2009-10-21):
我的可调电源有个毛病,就是有时会通电自动上电开机。

网友:
很多东芝的机器用可调电源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也遇到过的,虚惊一场,呵呵。。

网友(2010-07-19):
可调电源也 不稳定吗

网友:
以后还是接上电源适配器保险点,少走弯路!

网友:
看来修机还是要个细心啊

网友:
一开始用直流电源好多人都没注意,我用的LIHE,三路输出,两路可调,一路固定+5V,感觉还不错,不过有个教训,就是隔一段时间大家要把电源后面的散热片吹吹,不然很容易烧电源的,我就挂了一个。

网友:
我的是兆信 的 也是一样的情况 是宏基4730zg

网友:
是啊 有时可调电源也不那么可信 上次我也吃亏在这个上面
那时也是掉电 后来搞了很久 客户说不修了 后来带回家用自己的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可调电源的输出波形不够平直 所以掉电

网友:
由于可调电源一般的输出电流也就5A左右。所以我看到电流是4.74A的机子就用原机电源试机。

网友(2010-08-29):
调大电流 这招学习啦 但一般都是调到最大的啊 不过还是感谢朋友们分享经验

网友:
一般情况不需要限流的,直接开到最大的5A没事的!

网友:
我一直是把电流调到最大的。

网友:
把电流调到最大就行了,不用每次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