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输出电压错乱,求助

楼主(2008-11-19):
老爸老妈玩游戏的电脑,近日发了脾气,冒烟了。
经检查,硬盘上的一个集成块烧毁,5v脚对地短路,光驱不出盒,显卡也坏了。电源无输出。
检查电源电路,KA7500b损坏,换后启动,风扇转动,2秒钟后,有青烟升起,赶紧断电。因来不及翻过电路板,没看清是那个元件冒烟,再上电,原是3.3v输出的10欧姆对地负载过热,还未烧毁阻值正常。测试加电后输出电压,3.3v 5v输出竟然是12v,而应12v的红线才5v了。这就是导致烧毁各元件的原因了。红线对地电阻44欧,黄线对地10欧。
  泣求各位大侠赐教,什么原因导致输出电压错乱?

网友:
谁说的红线是12v?

网友:
红线5V正常,黄线12V,橘线3。3V

网友:
使用的是劣质电源吧,用劣质电源烧东西是常有的事
还是换个好点的电源吧

网友:
哦,是我错了,我回去检查橘色线3.3v为什么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