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到滚动条死机

楼主(2008-11-19):
一T20 不亮  ,搞亮以后以为OK了 , 结果进不了系统了 ,到滚动条那里 滚2到3下就卡住  ,把猫禁用也不管用 , 可以进安全模式,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卸载掉试试呢?

网友:
卸载掉显卡驱动还是不行 。

网友:
不能闲麻烦最好重装下系统,在不行就把本子拆了最小化试试。

网友:
刚来学习!!!还没有能力为你解决问题!!!

网友:
觉得你是驱动安装的问题,用原代驱动试试

网友:
先排除软件再查硬件

网友:
装系统是不是用的ghost版本,如果是,不装驱动,然后装完系统后,再装上原机子的驱动,试试

网友:
查查硬件问题

网友:
已经拔掉MINIpci 网卡 ,也恢复过系统 ,没装过 ,光驱挂了 , 还是一样 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是有时到滚动条死机,是网卡的问题,你这个有可能是显卡啊

网友:
如果排除了软件问题就把PCI总线上的设备拆了吧,我遇过好几次了

网友:
好像有电感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