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坏了。看我的描述

楼主(2008-11-19):
另外一台电脑需要一个40G硬盘,我又嫌我自己的电脑40G太小,拿个80G硬盘,用IDE转USB线插到电脑上。把自己的资料拉到80G硬盘。

中途蓝屏。然后无法开机,开机显示Disk error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大概意思是无法启动的意思。我考虑到那个数据线接触不良或者是坏掉。。(很老的线- -`)

换了线,还是一样问题。后来也懒的去想什么问题了。直接重装。但是格式化以后重新启动进入光驱引导,按跳过从硬盘启动进行windows安装。

然后又出现Disk error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急了,我换硬盘,换了3个。两个80G一个40G。还是一样问题。真急了。。什么都换了。显卡 COMS电池。内存。光驱。数据线。。

主板的也换了。。同样问题。

主板本身又点毛病。无法插PS2口的键盘鼠标。只能用USB的。。换了块主办是同样的牌子和型号的。。我当时就想就算有问题也不应该有同样的问题。

竟然还一样。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主板换了也不行, 你的硬盘有没有全部重新格式化. 这样子才可以的呀. 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全部格式化了,我把资料已经拉到另外一台电脑了。还是没有用。
谢谢。

网友:
用DISKGEN 分区  检查下有没重复分区表  然后再用DM分区 数据线换80线的~!!

网友:
还要记得把USB设备拿下 包括U盘

网友:
绝对没有插着U盘

用DISKGEN 分区  检查下有没重复分区表  然后再用DM分区 数据线换80线的~!!

80线是什么。DISKGEN是个软件吗?DM分区就是指一般装系统那种完全删除创建不同分区的分区吗?我格式化完成,复制系统文件完成。然后按从硬盘启动,就过不去了。显示Disk error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我想应该是你在使用USB时造成电源5V过载,造成电源功功率不良,影响系统的加载致使其出错。

网友:
看看,不过还没见过你这样的问题!
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过电源了,还是没有用。格式化以后重新启动,然后出现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我估计意思是大同小异。加载磁盘失败。

网友:
硬盘我已经测试过。坏道没有,然后放另外的电脑能够正常安装系统。

网友:
Disk error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磁碟错误,按任意键重新启动.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这个意思··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將硬碟由IDE插座1換到IDE2,與CDR共接試一下,曾經碰過IDE1的I/O有問題

网友:
你的硬盘上没有系统文件,当然无法启动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碰到了,正郁闷中,来这里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