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7V问题,求助!!!

楼主(2008-11-19):
接客户一台acer 77v的17彩显普平,故障:显示模糊,调高压包也没办法正常,
据客户介绍,这台显示器是因为常年累月放在箱子里面没有用。放了好几年了,
我有开着显示器开了整整两天(怀疑是管座潮湿),最后还是一样效果,
请高手帮忙给给意见。谢谢。小弟感激不尽
显示器
求助
ACER

网友:
先更换管座再进行调试.如不行的话.再代换高压包.

网友:
换了还不行啊。再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用的也是这种CRT,前几天打开看了一下,这是双聚焦的管子,你调了两只电位器没有?

网友:
不会吧。。。
双聚焦啊。。。都要调的。。

网友:
有可能是受潮了,多点一段时间再调试试看,用热风枪把管座加热了先

网友:
双聚焦的管子,没听说过啊。嘿。那个电位器哪边调

网友:
双聚焦的高压包电位器是三个,都是在一起的,最底下是加速,上面两个是聚焦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