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kesion”显示器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8-11-19):
KESION  17寸彩显,应该是洋货(电源部分多了一块插板电路)
故障现象:通电一直发出“嘀塔嘀塔”响声,怀颖是某个电路短路照成。
试着一一断开二次电源等供电,最后断掉CPU供电部分的这块电路就不响了。
断开负载,查这个供电只有4.2供,这个正常吗??没有修过这种显示器,还是大家给个意见,是电源不应该是4.2伏,还是负载的原因,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断开负载,查这个供电只有4.2v.那接上负载电压有多少V?

网友:
接上负载的电压也一样啊。

网友:
帮忙给点意见。嘿。感激不尽h

网友:
4.2伏CPU不会工作的,

行电路,和尾板负载过重,导致CPU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