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996 显示器行宽不到边??菜鸟求教中

楼主(2008-11-19):
AOC C996 显示器行宽不到边

单边个有一个手指的宽度不到边,行宽已经调到最大,亮度已经调到最大画面也不怎么亮,稍微有点暗,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求教各位大虾,谁遇到过告知一二,感激不尽,俺是新手,请说的详细些,谢谢~!~!

加焊后就正常了 ~!~!~!谢谢各位

网友:
你查一下二次电压正常吗.

网友:
逆程电容容量变小了,换吧

网友:
查二次电源电压是否够,加逆程,注意高压包

网友:
加焊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