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3液晶字拖影

楼主(2008-11-19):
一台明基Q7T3液晶显示器,在显示字时有拖影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
正常来说,这个是屏坏的多,但你还是换通用板看看吧~~~~~

网友:
VGA线坏也有这个现象,具体要看你的是怎么个拖尾法

网友:
你可以换一根粗一点的信号线试试!

网友:
明基的随机信号线太差了,非常的细,最好是换粗一点的

网友:
屏线你也可以看一下。

网友:
VGA接口坏也有可能,这样的现象我见过,换接口就OK了!

网友:
我有台这机子也是这现象,后来换了数据线就好了,还有一点:线据线差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离电源线近,会产生干扰的,特别是明基的显示器

网友:
屏坏了 可以宣布报废咯  哈哈

网友:
如果不是很重的拖,还是线的问题大些,VGA线两头调换下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根线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