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M1210 主板问题

楼主(2008-11-19):
我的主板是HAL30 LA-3001P Rev:1.0(A00)
主板背面一连接屏线插座的贴片(782A0?用放大镜也看不太清,也许是7B2A0)损坏,周围有大米粒面积
的腐蚀物(蓝绿色,像是氧化铜)。不知此主板还有没有救~
现在的症状是:
亮度非常暗,亮度无法调;其它都正常(接外屏运行一切正常)。自检程序自测后,提示LCD inverter error

网友:
首先要排除高压板的问题,测高压板接口上是否有3.3V,5-19V电压,如果有的话,用3.3V去触碰除地及主供电以外的无电压引脚,如果能亮起来,就说明是控制电压没上来,简单的维修方法可以将该脚与接口上的3.3V连接就行。如果还不亮,估计就是高压板或灯管有故障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大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屏都换新的了,(“客服”连整个笔记本的上盖都换了)故障依旧~还跟灯管有关?

网友A:
今天顾客刚取走一台同样型号的,我这个是显卡问题,换显卡OK。现在没办法帮你看到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了。按你这个情况,建议先清洗干净氧化的地方,然后在主板上找到给高压条供电的两个电压,一个是5~19V的主电压,另外一个是3.3~5V的控制电压,没有主电压的话看是不是保险烧了,有些是通过门电路控制的,看是不是门电路坏了。如果是屏有显示而没背光的话,实在不能搞好原电路的话也可以直接接个19V给高压条供电,然后用屏供电的3.3V做控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顾客刚取走一台同样型号的,我这个是显卡问题,换显卡OK。现在没办法帮你看到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了。按你这个情况,建议先清洗干净氧化的地方,然后在主板上找到给高压条供电的两个电压,一个是5~19V的主电 ...

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