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刚开机的时候呼吸效应明显

楼主(2008-11-19):
一台美格显示器,刚开机的时候呼吸效应很明显,大概3秒钟后正常,正常工作后没有呼吸效应.就是每次刚开机的时候有.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一般是哪里的毛病呀?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好显示器才会有这种现象 这样是为了开机时电子不轰击显像管一处 造成显像管老化 现象是开机时画面很大 慢慢变正常大小

网友:
屏幕在消磁,不是故障。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大部分珑管显示器都采用的这种设计方式.它的高压冷机有个缓冲过程.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以前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
我的珑管显示器没有这个现象,型号是sony gdm5402 21寸
美格的珑管显示器好象质量不好,我公司有一批这种显示器用过二三年后都呈现一个毛病------亮度下降

网友:
没有问题,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