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自动关机

楼主(2008-11-19):
我的hp开机1小时左右就自动关机,在想开就开不了需要在等1天时间才能在开,请高手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一个1907试试。这个容易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yijian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换吧

网友:
是集成块吗.能说一下在什么位置吗!谢谢!

网友:
看你的问题就知道你不是修本的  先看看是不是过热引起的 散热片除尘

网友:
那个1907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1907是电源芯片,传一份图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