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一台LG17寸液晶显示器图像有干扰,整个屏幕从左到右有横着的干扰线,就像风到从左往右吹一样.高压板更换过还是一样,请教一下这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呀,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能上传个故障图片,看一下,方便判断
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找块驱动板点下屏 结论很快就知道了

网友:
重新换一个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LG黑壳窄边设计的,型号忘记了,按键板是软排线设计,电源是外接12V输入,使用十多分钟后才会出问题,屏型号是CLAA170EA,驱动板主IC是TSUM16AL-LF,换驱动板,高压板问题一样,屏线接口补焊和屏保险后主电容所有都更换,换灯管故障都没有解决,屏本来是四灯小口,后两改成了双灯,使用二个小时已上没有出问题,怕自己换的灯管有问题也做过交换测试双灯下都没有出过问题,就那样出了,对此也不理解,!

网友:
有可能是MCU块的问题喔 , 大致在驱动板/

网友:
本人以前也有一台同样故障的,结果是屏线没有插好,
一直不知道怎么判断那各是屏坏,那种是主板坏!~·
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是屏的问题,估计是屏背面的PCB板的电容滤波不好或元件虚焊

网友:
我修过几例象干扰的抖动横条纹,都是驱动板问题,造成电源承载能力不足,提高电源电流也能消除,但只能借助外加电源,否则只能换驱动板,不知楼主是不是和我说的干扰现象一样。

网友:
屏线线问题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个驱动板 试试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