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启动

楼主(2008-11-19):
主板A8N-SLI-deluxe  NF4 芯片的,换改装好的机箱时试试是否好用。没接开机按钮线和其它前置面板线,机箱内部全接好,用螺丝刀头轻触主板上的两个开机用的插脚产生一点小小的火星,电脑启动正常开机,后又关机,把光驱接上,又用螺丝刀头轻触轻触主板上的两个插开机按钮用的插脚,好像是时间太短,主板上的所有的灯亮了一下和风扇也转了一下又停了,连续试了两次没点起来,又接着试第三次,这回怎么试都没反应了,傻眼了,接着关电源,把开机按键接上,按开机按钮开机,没有听到启动时......滴 的一声,主板上的灯及风扇运转正常,显示器没有显示了,显示器的灯是黄***色的,没有变成绿灯,证明没有信号。哎..........哎....,咋整呢,求救啊 (幸好刚配了新机还有用的来上网求救)
1.显卡换到新机上正常没坏是好的。
2.把新机器上的电源换上还是一样。
3.清BIOS 也不行。
4.把内存换插巢也不行,甚至不插内存也能开启,还是不行,也不报警。
主板烧了,为什么主板上的灯和风扇都正常呢??
关键是没有报警声,不插内存也没有报警声。
主板什么也不插启动,主板灯亮,CPU和主板风扇转,不报警,
插显卡启动不报警,再插内存启动不报警。

发现主板下面有个电子件特别热是否是它的原因啊,主板只要给电就开始热。

今天拿维修处检测,NF4芯片烧了。不修了。不知这废板子还有什么用。

网友:
你的主板好像短路啦

网友:
桥瓜了,哈哈哈哈,可以练手了

网友:
短接PWR开关有火花,首先就有漏电、短路的情况,再加上你反复几次尝试开机,已经让故障扩大。故障点就在这个场效应管这里,它是将5VSB转换成3.3VSB的元件。你的图太小,把主板下面1/3都放大,我好看看它是给哪供电的。

网友:
场管有问题,更换准OK

网友:
先感谢了

图片使用摄像头照的,效果不好。图中红圈处是发热的元件(不知叫什么)

网友:
再来几张图

红圈处是发热的元件,两侧的电容也有点热。

网友:
检查门电路。。。。。。。。。。。。。。

以及开关极针 和  复位针上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给PCI插槽供电的,打下PCI的A14的对地值,看是否是3.3V。没有的话,更换这个MOS管,看是否恢复。

网友:
谢谢

对不起我不懂电路,就会换点小电子元件,MOS管是图中哪个,能否把我传的图片编辑标一下。
主板什么都不插也能启动,(包括:CUP(凉的风扇转).;显卡风扇也转.; 内存),一个报警声也没有。

再次感谢

网友:
今天拿维修处检测,NF4芯片烧了。不修了。不知这废板子还有什么用。

网友A:
4楼 5楼乱说话!

1084 稳压器,输出3VSB 给nf4桥的。因为NF4桥芯片坏掉,导致这个1084输出对地电流很大,导致一插上电就开始发热

网友:
哦原来如此  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它是给什么拱电的
  它坏了也能引起不开机吗

网友:
新照说的是对的,应该是芯片挂了 导致这个1084输出对地电流很大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 5楼乱说话!

1084 稳压器,输出3VSB 给nf4桥的。因为NF4桥芯片坏掉,导致这个1084输出对地电流很大,导致一插上电就开始发热

孙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说1084稳压器坏了,原来进入稳压器的不止3V电压,坏了后没有降压就直接输入比3V大的电压导致开机发热?

网友:
我居然看错了,向楼主和大家道歉,原谅我的马虎。

网友:
更换MOS管更换
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