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笔记本维修所需要的工具和配件

楼主(2008-11-19):
希望前辈给提供一些笔记本维修所需要的工具和一些配件都从什么渠道来,工具最好能提供型号,还有维修需要常备的配件。由于资金有限,希望从最经济的考虑。

网友:
我也想知道,特别是u580解笔记本密码,这个如果我搞好就爽了

网友:
常用工具有:
万用表:型号VC9801A+
镊子:这个就不用型号了吧,尖的和弯的条一把
示波器:要100M带宽的如,TDS1012
烙铁:AS-200A
螺丝刀:要4把,3个的平口十字各一把和4个的分别各一把
还有,刀片,尖嘴钳,静电刷,静电环,数码测试卡等等。

网友:
配件要看你修什么类形的笔记本,你就准备一些比如,KBC,北桥,南桥,时钟,电源芯片,音效,功放等芯片,接口就整该类机型的USB口,内存槽,SD卡槽,网卡口,耳机口等易损件。还有就是整一套这个机型的CPU,内存条,电源等等越全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