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786CB显示器指示灯正常但无显示

楼主(2008-11-19):
今天接到一台HPC-786CB显示器,顾客说没显示.拆开后量电压正常 ,行管正常.尾板3基色没电压   量半天找不出那里保护  .希望那各位大虾帮帮我这小虾米吧~~~~

网友:
显像管灯丝亮吗?

网友:
   灯丝不是很亮 把信号线拔掉指示灯一闪一闪  接信号线后灯长亮

网友:
那你应该把加速极旋钮(SCREEN)稍微顺时针旋转一些,看屏幕是否为水平一条亮线。最好能将信号线接到主机上在观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接到一台HPC-786CB显示器,顾客说没显示.拆开后量电压正常 ,行管正常.尾板3基色没电压   量半天找不出那里保护  .希望那各位大虾帮帮我这小虾米吧~~~~

说了半天.你还没告诉大家你的显示器是否起振.是否有高压.还是瞬间开机有高压然后保护.,还是有高压没有显示.................?

网友:
三基色没有电压,是不是80v没有供过去呢
行管电压正常,应该注意视放部分

网友:
有高压没有显示。是瞬间开机有高压然后保护

网友:
那就是说那里短路了,
看看视放上面的块子有没有坏的,电压送过去没!~·

网友:
尾板电压起不来。。 郁闷死了

网友:
80V有没有送至视放上面的块子里!~·
次级输出的几组电压正常不,再不行就一组一组的断开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