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11-30):
来自: 广东广州 来自 广东广州
一般是VDD经一个三极管转换的,或者通过双MOS管转换!电压是VDD的一半!
新手区的帖子没看吗?
【常规故障专题】正确的DDR内存工作条件!(菜鸟老鸟都要注意的问题!)
纠正很多人一个错误的认识!包括论坛里的很多高手都会有的错误!
DDR 184pin的电压不是DDR内存的工作电压!
这里正确的名称应该是VDDSPD,也就是内存SPD芯片的工作电压!
DDR内存真正的工作电压VDD应该是7,38,46.....180一系列~ 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可以直接测量7pin或180pin就可以了~
1pin是内存参考电压,91,92是系统管理总线!
总结一下DDR内存正常工作的条件:
1pin VREF参考电压 1.25V左右
7pin(或者测量180pin) VDD供电 电压2.5V左右
91,92pin 系统管理总线SMBDATA,SMBCLK 3.3V左右
184pin VDDSPD内存条SPD的工作电压 2.5V(多)/3.3V(少)
16.17.137.138.75.76 6条时钟 1.6V(1-1.8V)
上拉供电 VTT_DDR 1.25V-1.35V (一般不能大于1.4V)测量点是DDR槽边上的排阻! 一般是VDD经一个三极管转换的,或者通过双MOS管转换!电压是VDD的一半!
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斧正!
转帖请注明出自ChinaFix!
终于明白啊,谢谢13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