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不让分区 ,SM报错,哪里的事情,咋修?

楼主(2008-11-19):
今天花120元收了一硬盘,用MHDD扫描,无一坏道才敢收。
下午想分区,结果不让分,不让低格,不让FORMAT。
好奇怪
用软件检测如下,请大家帮我
见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9224-1-1.html

网友:
楼上的分区表了把。

网友:
分区表 有问题  遇到很多了 你用LFORMAT 来低格看看..不然就只有修复分区表了

网友:
这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不知道你的盘是什么型号的,你刷一下Firmware试一下。

网友(2010-02-12):
写磁头的事情

网友:
用PE下的低格工具试试

网友:
这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不知道你的盘是什么型号的,你刷一下Firmware试一下。
引用 网友A:

如果DM,低格也不行的话,看来就是电路板,固件之类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不见楼主的图片,呵呵,但是只要是用MHDD扫描没有问题的,一般都OK的,
你先看下硬盘板的接口是否完好,会不会有缺针的情况
要是没有的话你就用erase擦一下,再用DM之类的软件分区,应该就能搞定了

网友:
MHDD是较为可信的,问题一般不大,多试几款分区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