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bea9i点不亮

楼主(2008-11-19):
ep-4bea9i点不亮,,01-02-C1-E1-A7重复。。。。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原来是修好了,就是在主板的CHASSIS FAN接了一次显卡的风扇,就这样了。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一块这样的主板,没修好
希望楼主解决问题后 能在这说一下

网友:
不上内存就是到C1-E1

网友:
BIOS有问题。。。。。

网友:
IO的可能应该大点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的话,先刷BIOS再换IO

网友:
没有相同的BIOS了,w49v002fap换上49lf004b就显A8过不了。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若内存的主供电2.5V和辅助供电1.25V都正常的话,先刷BIOS再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