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PE求助

楼主(2008-11-19):
主板通电后 主板测试卡 3.3v灯不亮 代码显示0 请问主板还有救吗

网友:
当然有救,只是不开机吗

网友:
这种故障维修方法为,测量一下南桥的,复位,和CPU电压,复位,一般就可解决。注:这几个会条件不良会造成你所说的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