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屏幕暗

楼主(2008-11-19):
屏幕很暗,经检查灯管和高压板没有问题,请问一下还有什么问题能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A:
同样问题

高压板输入或输出供电是不是低了,还有就是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是不是正常,我有一个机子,也是这样,用别的高压板和灯管点亮,就是屏不亮,或闪一下又暗屏,开始还以为是灯管坏了,把灯管抽出来一看,灯管是亮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照理说,灯管亮应该白屏才对呀,为什么是暗屏呢,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只要是正常情况下灯管一直是亮着的,如果在亮的情况下屏幕还是黑的话那就是信号给屏幕本来就是黑的,要查显示信号是否正常了

网友:
休眠键看了没?再量高压板的几个电压看是不是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输入或输出供电是不是低了,还有就是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是不是正常,我有一个机子,也是这样,用别的高压板和灯管点亮,就是屏不亮,或闪一下又暗屏,开始还以为是灯管坏了,把灯管抽出来一看,灯管是亮的, ...

照你这个说法,把灯管取出来是亮的,会不会是灯管两端有破损,装进去后与屏的金属挡板短路引起高压板保护而屏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