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主板强加电,是短接哪里的绿线和黑线呢,

楼主(2008-11-19):
有谁知道的,说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
电源的啊..电源就一条绿线..短接和它边上的黑线就行

网友:
那是检查电源的好坏的,给主板强加电,是怎么回事,

电源接口必须插在主板的接口上面,如何短接电源接口的绿线和黑线呢,很菜的问题,不要见笑了.~~~~~~~~~~~~~~~~~~

网友:
从插头反面接不就行了,我干过的

网友:
你仔细看电源插口啊..上下2边都是可以短接的啊 下边插到主板..上边不是还有位置给你接啊..把线拨开点就可以接了..用镊子或焊锡线都可以啊

网友:
反面不是电线吗

还是不明白,很笨,也很菜呀,烦说清楚一下呀,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在线的旁边确实都留有一个空的相当于一根线的空档.你的意思是说,把电源接口插到主板的电源接口上,然后在电源的接口上用镊子插到绿线(14脚)旁边的空洞里和绿线旁边的黑线(15脚)的空洞的里就可以了吧.

网友:
怎么说呢?20针的电源插口是个上下通的朔料口..能让这么大的电线进去难道还短接不了

网友:
用镊子非常方便。。。。。。。。。。

网友:
就是用一个镊子短接14脚(绿线)和15脚(黑线)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