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C51主板开机要按好几次

楼主(2008-11-19):
昂达的N61G,C51芯片组,出现了开机无反应,电源、硬盘、CPU风扇都工作了,显示器无反应也没有报警音,要强制关闭再开几次才能启动,刚开始按两次就行了,现在多达五六次;而且开始要关机七八个小时才会出现,现在关一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有时按下开机键过两三秒就断电了,要按几次。不过开机后倒是一切正常
排除了电源及其他配件的原因,也不是机箱按钮的原因,故障就在主板上,不知具体原因是什么,请高手解答,谢谢!

除了CPU没换过其他配件原因都排除了,我实在找不到CPU来替换,不知CPU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此故障!自认为不大可能

网友:
试着按开关的时候按久点..让它自己开机了再松手

网友:
查  供电电容

网友:
此板的桥最容易空焊

网友A:
请问LZ有无独立显卡?有的话就拔下来再插一下..可能是显卡插槽和显卡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有无独立显卡?有的话就拔下来再插一下..可能是显卡插槽和显卡接触不良引起.

有独显,不过插拔了N次,把主板拆下来都试过,用集成显卡也试过,问题依旧。。

网友:
ONDA板子不是很贵,看一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不行就换一块得了....有些问题是和做工有关的...

网友:
应该和电容有关系吧,哪里电容失容了?

网友:
板子做工问题哦

网友:
昂达到底还是通路商,板子外观看不出一丝毛病,都好好的,如LS所说先天体质就不好,毛病出得都奇怪
哎。。。

网友:
电容的问题,或者桥虚焊,内存,
机箱里取出主板,换个电源,换个内存,压压桥试试
鉴定完毕,闪人

网友:
我除了没换过主板什么都换了,压桥没试过,回头试试看
要真是桥虚焊有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桥虚焊,也可能是内存或显卡等接触不良、灰尘太多、插槽氧化、电容漏洞、电感虚焊、元器件不良等原因,逐一排除

网友:
该板打了南桥打北桥,ce50这个电容老爱爆,这电容一爆跟着9202就挂

网友(2008-12-21):
除了CPU没换过其他配件原因都排除了,我实在找不到CPU来替换,不知CPU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