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维修实例分析,奇怪的0190报错

楼主(2008-11-19):
近期接的一台IBM T30, 不触发,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无待机电流,拆开目测发现ADP3806旁的101电阻有过热烧黑的痕迹,,经测,101电阻烧断了,换了不行,怀疑是ADP3806坏了,换掉,上电,能触发了,接液晶试机,结果屏幕一闪马上掉电了。怀疑跟101电阻相连电路有关,拆下旁边的六脚双三极管AOH 371测试,两管正反有阻值,怀疑是他的问题,换掉,开机进系统,正常。后来装电池上去,发现充电指示灯在亮,我可没插外接电源和还没开机的啊。郁闷了,重新拆机检查。估计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顺着ADP3806附近相关的电路查,发现一个小二极管和一个标K.K的小三极管短路了。换了,故障排除。可是烤机两天后,第三天正在开着的机突然黑屏了,再开机时出现提示:"0190: 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 ”电池电压过低报错,之后马上关机。把电池卸下来单单插外接电源开机,一样报错。有时能触发没显示。偶尔有时又能进系统正常使用。拆开机子找不到原因。以前在T23机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能解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了,或者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还是查3806及周围元件

网友:
可能北桥空焊了,烤一下可能会好

网友:
可能是AC in 信号 有问题,  楼上的说的好像有点玄乎;

网友:
ADP3806附近相关的小配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怀疑的小管都换过了,还是一样问题。今天顾客不愿意等了,退机了。到底哪里问题没办法证实了,不过大家还可以接续讨论。

网友:
可能是3806第4脚连的几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T30也是0190报错后掉电,楼上说的我都查了,没发现哪有问题,还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二吗!

网友:
查一下TOSHIBA芯片62501周围,还有就是换掉toshiba芯片试一下。。。

网友:
我把图给你付上,你看看-EXTPWR这个信号正常吗,这个信号的高低电平代表不同的电源供点,他出问题和报你所苗素的现象

网友:
是不是和T22那样都会掉了那个二极管呢?呵!

网友(2008-12-21):
你的这种现象以前在T60上遇到过不过没有搞定让别人搞定的 听说是一个小二极管坏了 我估计这个也差不多  不会是什么大芯片坏的呢 ,感觉就是一个控制的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