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跑 20 29 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8-11-19):
DELL主板跑 20 29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dell的板子一般都是英特尔原厂板,你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拔掉内存看跑多少,是否过20  29

网友:
遇到怪代码
我一般观察PCI总线波形,作为诊断卡代码的辅助措施

网友:
查一下内存,,看看是否正常。。再看看显卡是否也正常

网友:
估计是内存问题  清理下金手指 或者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