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pter电源适配器分析

楼主(2008-11-19):
 Adapter即电源适配器,由于LCD是低电压工作,而一般市用电网提供的是110V或220V的交流电压,所以需要在显示器上专门配有电源适配器其作用就是将电网的220V交流电压转换成12V的直流电压向整个LCD Monitor供电。由于显示器内部的主板上还有电压转换,所以12V的电压输入就能满足要求。
在LCD Monitor中Adapter采用的是开关电源设计方法。开关电源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变换效率高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中,特别是脉宽调制(PWM)型的单片开关电源。PWM型开关电源的特点是固定开关频率,改变脉冲宽度来调节占空比。其基本工作原理:交流220V输入电压经过整流滤波电路变成直流电压,再由开关功率管斩波和高频变压器降压,得到高频矩形波电压,经整流滤波后获得所需要的直流输出电压。脉宽调治器是这类开关电源的核心,它能产生频率固定而脉冲宽度可调的驱动信号,控制开关功率管的通断状态,来调节输出电压的高低,达到稳压的目的。
以下将要介绍的电源适配器就是这种类型的脉宽调制的单片开关电源。它所用的是UC3842脉宽调制集成控制器。UC3842有下列性能特点:
⑴  它属于电流型单端PWM调制器,具有管脚数量少、外围电路简单、安装调试简便、性能优良、价格低廉等优点。能通过高频变压器与电网隔离,适合于构成无工频变压器的20~50W小功率开关电源。
⑵  最高开关频率为500kHz,频率稳定度达0.2%。电源效率高,输出电流大,能直接驱动双极型功率晶体管或VMOS管、DMOS管、TMOS管。
⑶  内部有高稳定的基准电压源,典型值为5.0V,允许有±0.1%的偏差。温度系数为0.2mV/℃。
⑷  稳压性能好。其电压调整率可达0.01%/V。启动电流小于1mA,正常工作电流为15mA。
⑸  除具有输入端过压保护与输出端过流保护电路之外,还设有欠压锁定电路,使工作更稳定、可靠。
⑹  可调整的振荡电路,可精确地控制占空比,具有自动补偿功能。
⑺  带锁定的PWM,可以进行逐个脉冲的电流限制。

网友:
怎样在12V的电源适配器上增加5V和3。3V电压。

怎样在12V的电源适配器上增加5V和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