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电后.不用短接.风扇自己就转

楼主(2008-11-19):
如题!!
电源接电后.不用短接.风扇自己就转

测各脚的电压均正常!!!!刚开始时是因为有几个电容鼓了.但换掉以后还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的.给点提示吧!!!

网友:
没人来帮帮忙吗????

网友:
从绿线开始找,估计是某个元件短路造成绿线低电压.一般最有可能是晶体管.要不就换一下339或494试试看.

网友:
估计你描述的不清楚,别人没办回答,可能我的水平低,我就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我也看不懂......
不知道你要问啥.

网友:
不会吧.看不明白?我是说
电源一通上市电.不用黑绿对接...电源的风扇就自己转!效果跟对接了一样.人家楼上的都看懂了啊!!!

网友:
POSN对地了

POSN对地了

网友(2009-01-04):
修好了吗?我有修过一个是光耦出了问题,要不试试换换?

网友:
通电瞬间14脚电位多少?

网友:
从电路图可以看出A点是低电位电源就工作,导致其低电位的元件主要有D261、R24、R25、R27、D25、Q7、Q8、R29开路,C36漏电等。

网友:
我昨天碰到一个,是LM339  有一个脚接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通电电源自动工作,灰线0.33v电压,什么原因??

网友:
有可能你换的东西有短路的
或者电源的问题
换个电源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还没有修好,

网友:
应该先解决是什么引起494的4脚电压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