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杂牌液晶显示器接不接入信号线都是无信好.如何才好?

楼主(2008-11-19):
我刚接了一台15寸杂牌液晶显示器,接不接入信号线都是显示无信号.我觉得无从下手,客户又催得那么急.如何才算好?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檢查LCD裡面的 cable 線 ~是否有被拉斷

常遇到~自己扯斷~然後送修的user

网友:
不是的,客户昨晚还用到,但不久之后就出问题,今日就拿来修.你还有什么高见.拜托

网友:
换通用板试一下啊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打开机器,测试一下HV通路,首先要排除HV通路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再查驱动板上HV电路元件。

网友:
应该是HV电路有问题,

网友:
谢谢你们的提示,让我有了思路,有问题再向你们

网友:
多谢各位的支持.问题我已解决

网友:
既然己解决,是否能把过程共享。。。

网友:
能说一下是怎么弄好的吗,我也学点经验啊,谢谢。

网友:
应该是 HV 电路 上的  三极管 短路啦  哈哈

网友:
HV电路的零件问题,我省了很多功夫,全更换HV电路的零件.谢谢

网友:
我遇上这样的问题就直接换通用板

网友(2009-01-02):
我想把问题先想简单,检查一下VGA线有没有问题!有时侯问题很简单我们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