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

楼主(2008-11-19):
一SAMSUNG 笔记本 开不了机, BIOS 放电OK。。  开机后  外接CRT 可以正常显示, 接屏就白屏,  测屏线都通,   屏线的供电测到2.5V    ( 我记得好像3.3V的哦)
高手看看怎么搞   是不是屏挂了,。。。    开机后可以进系统。。  屏幕有开启跳变。。。。

网友:
你把屏取掉。测一下电压是不还是3.3V。如是3.3V,就是屏坏了。如还是2.5V就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网友:
撤下来还是2.5,,,,

网友:
把屏接到另一本子上,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一个IC发出3V的电压  通过一个小的三脚MOS管 给屏供电的。
  测的 MOS管  G极连IC  有3V电压,   D极也有3V电压   S极在主板刚触发时有3V的电,但马上就下降 到0
我排除了线路上的电容,还是老样, MOS扯下来 单独测 又正常, 怀疑是软断路。  上电  用镊子直接连接D S  查电压3V 正常, 屏显画面了。    扯掉MOS管, 因找不到替换的,所以用小二极管直连了。。 哈。

网友:
直接连接MOS的DS级就好了吗????? 据我修过的机器这个MOS管的G级都是北桥或者VGA芯片发出一个高电平信号(VGA_FPVDDEN)控制另外一个MOS管来拉低它的G级,DS才能联通。
故北桥或者VGA芯片如没有发出这个信号说明它们有问题。楼主就这样连接用得正常????

网友:
我测的结果是    屏线的供电两个脚  直通一个小MOS管, 小MOS管 通过一个10欧的电阻 连接到一个 大IC 上。。
   因为测的  IC输出的 3V 正常,  但经过小MOS 就没慢慢变小了,  所以我把MOS管干掉, 然后用一个小二极管直连他们。
  问题确实解决了。。  具体那个IC是什么,我正在查, 查到了我把引脚定义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