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NPAI 插不插显卡都一样,就是不显

楼主(2008-11-19):
一块EP-8NPAI跑75,可换了10多块显卡就是不显,测各供电都正常,pci-e槽也加了焊,还不行,怎么办呢
显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插槽有问题

网友:
看样子只能换插槽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你BGA桥片空焊了..老兄
加焊就好了.不过容易整挂..心理要有个准备.设备好的话.那就另当别谈了..

网友(2009-01-10):
桥虚焊了..你拔掉风扇电源..让桥发热一会,再接上风扇看看.我刚修好一片这样的板

网友:
昨天我遇到这么一块EP-89NPAI是桥芯片空焊引起,加焊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这块板子还是pci-e插槽的毛病,插槽错位了,显卡必须朝挡板的方向插才行,向后错一点点AD线就接触不到,先用着,以后换插槽。

网友:
有没有看一下AGP槽边上的小电容.电阻那些啊,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