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VD2-VM SE 装系到滚动条就死了

楼主(2008-11-19):
内存的和硬盘多没有问题,换IDE的硬盘可以装系统,但是SATA 硬盘就到滚动条就是死机了,用GHOST光盘装可以克隆进去,一到滚动条就机了。
这个版子要怎么修啊!他的蕊片组是VIA的。

网友:
先刷刷BLOS,   把板子取下来看看有无爆浆的电容。  换换内存条, 换一下硬盘数据线。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和刷BIOS啊

网友:
从官方下来的BOIS没有用啊!还可以从那里下啊

网友:
在BIOS关了所有的端口,看到能系统不,能进一个一个开,看开到哪个端口死机

网友:
在这里谢谢各位,可我刷了BIOS.换一个新的串口硬盘,也可以进系统,但用顾客自己那个串口硬盘就是一样进不了系统,顾客的硬盘放到我的电脑里也可以用.

主板也有挑硬盘

网友:
"在这里谢谢各位,可我刷了BIOS.换一个新的串口硬盘,也可以进系统,但用顾客自己那个串口硬盘就是一样进不了系统,顾客的硬盘放到我的电脑里也可以用.
主板也有挑硬盘"
   应该不是挑盘吧, 那以前又没问题!!!(这台机用了多久了?,  可以用MHDD扫一下你客户的盘,看是不是有坏道。如果此盘没有什么重要资料,那用MHDD中的擦除命令,再重新分区,装系统。亮 样估计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设置和软件问题
GHOST版本也有关

网友:
把SATA硬盘在BISO里设置成兼容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