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v8x-x问题 多多

楼主(2008-11-19):
本人学习修板

一朋友强烈支持

提供20余ASUS p4v8x-x-caydz 练习

清华同方的oem板

除开几块电容明显挂的   换掉正常

还有3块00 FF 或者不跑码  测核心电压1.85 其他电压均高出参考价值0.2-0.3

4块过压保护 一点就自动跳掉 带灯卡上灯狂亮 段电 重插u可在点

1块低压 带灯卡上灯一丝丝红线

1块下压管明显烧  更换 无任何反应、

网友:
还有一块跑 d1 d3

网友:
我现在家里用这块啊~~~哈哈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情况...

网友:
还有3块00 FF 或者不跑码  测核心电压1.85 其他电压均高出参考价值0.2-0.3
压座试试~
4块过压保护 一点就自动跳掉 带灯卡上灯狂亮 段电 重插u可在点
打VCORE值~排除上下管短路`不必重插u重插电源线应当就行了~~保护了~
1块低压 带灯卡上灯一丝丝红线  什么灯啊?
1块下压管明显烧  更换 无任何反应
可能还有短路~要不开机电路有问题~用铁丝短绿线看下能开机不~能的话就是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我手中修的就正是该板,刚才还点亮过两次,现在又不行了,跑C7,不知是什么问题?另内存条及插槽已加焊没问题,手压I/O还是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