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绿线有待机,但一短接绿黑线就,炸保险

楼主(2008-11-19):
这个长城电源,本来的故障是保险烧断,且两个大三极这也击穿。换了这二个
三极管
与保险后,有待机5V。
但是一短接绿黑线就,炸保险。
不知同行有没有修到过,这个故障。 如没有的请大家给我点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pmw芯片损坏导致烧功率管

网友:
两个大电容测一下,坏了也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