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加焊交流

楼主(2008-11-19):
CPU加焊的时候听说有用东西压在上面的,可是用什么东西压呢,轻的起不了作用,重了加焊时球有时冒出来了,有的往外挤,有的接在一起了,你们是怎么加焊的呢

网友:
我用 我的  580 直接 换最大的 风嘴,把真个上部加热压到上面,美的狠!

网友:
回楼上的。
你那个办法还真绝,好实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不太明白

网友:
上下同时加热比较可靠 不压东西

网友:
压个五角钱和,一块可以吗

网友:
还没试过
不晓得
那个风嘴是有卖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要分板子的吧,不然有些在板子背面有贴片元件的板子,你在背面加热,贴片元件不久自然脱落了吗?
至于加重物就看自己的习惯了,我没有更换过CPU座,不过更换过好多贴片的芯片,在更换的时候我一边用850加热一边用镊子或者小号螺丝刀加压,很少有不成功的。

网友:
我都是用一元硬币压的。成功率很高

网友:
学习学习呀。。。我是搞了一个775大风嘴像炖肉一样慢慢炖呀。。麻烦

网友:
下面有贴片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是电炉或是比的的加热工具(锡炉除外)在下面加热都不会把贴片搞掉 不过要注意距离 因为锡是有拉力的  我做过很多了 哈哈 在有在上面用镊子压  你是焊贴片的芯片 你试试焊BGA 哈哈绝对连锡

网友:
学习中、、、、、、、、、、、、、、、

天黑了吗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2008-12-25):
我也试试看

天黑了吗 -5 骗分帖

网友:
是呀!要选好料,不要急.我就搞报废过个板子.呜.......

网友:
用镊子压是可以的!换BGA就不成了 !因为压的太.......挂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