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槽老烧贴片电容

楼主(2008-11-19):
故障现象:插PCIE跑不过!!!不挺跑得很正常,可没显卡怎么显示!!!

处理:查PCIE到北桥的线路,发现一贴片电容坏,换了,挺上显卡正常显示!!!
        开关几次正常,放开一阵再试,晕,又不行,一测又是那个电容,再换,再烧,一直这样

没头绪,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测试一下这个贴片电容与旁边耦合电容的电压和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是不是显示有问题哦

网友:
显示当然有问题了,对地阻一样,我觉得北桥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