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845主板内存报警的维修(已修好)

楼主(2008-11-19):
一块845主板,刚开始顾客拿过来说内存报警,内存条也换过了不行,说是主板问题,我也用我的内存适了一下还真是,没多想清了一下CMOS,开机一切正常了,多适几次都行,就等到下午打电话叫他来要,说板修好了,收了三十元,但是第二天说又报警了,晕,我还是清了CMOS又行了,然后又过了几天又再次报警,这时得考虑原因了,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因为清CMOS就能正常开机,说明内存工作条件应该是正常的,问题出在BIOS上,于是本想先刷BIOS的,但看到万用表随便量了一下CMOS跳线电压,在零点几V到一点几V跳变,明显不正常,电池有3V正常,于是用手压了一下电池同时再跳跳线,电压2。9V保持不变,问题找到了,焊了下座子不行,后来直接更换座子,故障排除了,现在过了一个星期了,他也没来找我了
所以在这分享一点经验给大家,CMOS也会引起内存报警哦,少见吧

网友:
换电池座子没有碰到过,不过这是一个好的思路和维修方向!

网友(2009-02-18):
莫非电池座也会虚焊~~~

网友(2009-04-21):
我遇到过的事BIOS资料不对导致的不过内存 ·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样一个故障,就是电池坐接触不良。后来分析原因是电池连着CMOS跳线,跳线又连着南桥,南桥其中一部分控制着内存。

网友(2009-08-28):
估计是电池座子里面的金属片氧化了~!·可以用沙纸清理一下,呵呵,有可以代换的座子换个最好

网友:
它们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CMOS和不过内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清CMOS就可以  过几天就坏 后来把CMOS电路上的东西元件  都换了一圈 就OK 了

网友(2009-10-04):
哈哈哈,多谢你的帖子啊。我遇到的也是内存报警。
主板的问题是死机。电容鼓包。更换cpu电容后,内存一直报警。检查内存的2.5V也有电压。应该不是换电容给弄坏了吧。于是上网上查资料。看到你的帖子。于是心头一动。清CMOS,哈哈,这招还真有效,只听到滴的一声,进系统了,一切正常。测试半小时。没问题,故障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也碰到一例因为CMOS引起的内存不正常,不是不过内存,而是识别的内存容量有错,清了CMOS后,正常了。

网友:
真不明白,电池座怎么会坏?

网友:
上次碰到个是座子的脚断了,结果电池有电压,跳帽上没电压

网友:
内存有两条系统管理总线是南桥过来识别内存的,也许就是这个关系吧

网友:
大家把好的经验都发上来   会减少维修时候不必要的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有这种事!真是奇怪了!

网友:
有遇到过
是COMS电路坏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修主板一定要上好喇叭,谢谢。

网友:
我今天也遇上这个类似问题了,不过,我放了电还是报警。845板是上SD内存的,3.3都有了。。。。不知维修思路

网友:
学习了,虽然还没遇到过。

网友:
又学到一招!电池座子虚焊引起的内存故障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主板不跑码 横竖点不亮 结果CMOS一放电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有些问题是不能按常理来检验的,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