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不动了

楼主(2008-11-19):
我有一块INTEL主板跑C1不动啦,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搞内存,查电压是不是正常,正常就查BIOS,英特尔的板BIOS问题也是较多刷一个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问题居多!

网友:
我记得INTEL原装板好像都是跑D1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