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电源维修 待机电压低维修实例

楼主(2008-11-19):
一杂牌ATX电源,待机电压低
症      状:  辅助电源开关管SSP2N60B炸,其推动管C945损坏,其S极电阻烧坏。

维修过程:1   更换C945,用C3067 代换SSP2N60B,用一个5欧电阻代替那个烧坏的电阻。

                        2  通电测试,C3067正常,没再炸,主电源也能启动,启动后电压正常,但待机电压只有3.9V。

                        3  用一 欧电阻代替那个烧坏的电阻,待机电压变化微小。换光耦,无效。换相关电阻也无效。

                        4  试着换TL 431,电压正常了。

结        论:此电源是由于TL431不正常,导致待机电压偏低,从而使SSP2N60B等损坏。
                   TL431不正常时不好测试,只可用代换法试试。

网友:
2n60b是场效应管,C3067是三极管,杂能代换呢?

网友(2009-07-12):
你看下坛子里提供的图纸,个人认为是可以代换的,外围电路都是一样的用自激振荡的。

网友:
S极的电阻多数中用的是1R8,也就是1.8的。

网友:
tl431也能关系到辅助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