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长城电源更改代替DELL电源实例。

楼主(2008-11-19):
DELL电源型号:NPS-300GB       长城电源型号:ATX-300P4-PFC
代替原则:参数要接近,特别是5V的电流和最大功率输出。
DELL电源空载启动方法:将灰线对地(黑线)短路即可。
DELL电源接口定义:
红线:5V    蓝白线:3.3V   灰线(PS-ON):3.7V   蓝线:-12V
黄线:12V   紫线(5Vsb):5V   橙线(PG):0V    白线:-5V
棕线(TFSC):0.5V (此信号不要接)
从上面可以看出,PS-ON和PG信号和普通电源不一样,其它的只要将对应线互相对调就行。

长城电源更改方法:
首先更改PS-ON信号,要将5V降为3.7V,办法很简单,将R25的阻值改为11K即可。
然后更改PG信号,此信号长城电源平常是高电平,电路如果保护时就变为低电平。而DELL刚好相反。所以先要将此信号变为低电平。可以用74HC02来改电路,该集成电路的电源直接用5V,1脚也接5V,2脚接地,3脚为输出,作为PG信号输出。此集成电路可以用热缩套管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