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

楼主(2008-11-19):
17寸纯平,TCL 的,接电源按开关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查电压,二极管整流前有电压,后极就没有,查电源开关按键电压是1.5V,开关线路是到一个IC,好像是小信号IC.
请问各大侠会是小信号IC坏吗

网友:
检修流程太乱.对显示器的工作原理缺少了解.建议还是先搞懂理论再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