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8-11-19):
有一块板子晶振的旁边有个CMI18738/PCI-6CH-MX的芯片,四面封装的。不是I/O,有知道是什么芯片的吗?

网友:
8738声卡芯片

网友:
CMI肯定是声卡

CMI肯定是声卡,声卡也有晶振

网友:
主板点不亮会跟这个芯片有关吗

网友:
C-Media(骅讯电子)的CMI系列,常见的有CMI8738/CMI9739A

网友:
声卡芯片,这个牌子现在不常用了

网友:
以前的p3主板是常见

网友:
见到过雷击烧坏这个芯片和网卡芯片引起不能正常启动的现象,但几率不大,可以拆下试试

网友:
很少有集成声卡用8738的,独立声卡用8738的比较多

网友:
声卡芯片,用的不多。独立声卡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