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的PG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8-11-19):
我有一块主板是冠盟865PE的,CPU主供电才0.98V 查到电源芯片是SC2643VX的
PG电压为3V ,资料中说16脚为PG信号输入,不知道正常吗?应该是5V吧。最主要的我找不到电源插座8脚到电源芯片是SC2643VX到16脚PG信号的通路,那8脚是直通到16脚PG信号的吗?

网友:
主要是ATX电源插座的8脚是通 电源芯片的16脚PG输入吗?

网友:
电源IC的PG是输出脚,给南桥的。

网友:
电源部分应该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电源IC的工作条件之一就是要有PG信号输入,为什么反而是PG输出给南桥呢?
我从《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的复位电路里看到,PG信号经过门电路之后其中有一路是给电源IC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楼主说是3V,而PG信号是5V,中间可能经过一个电阻,因为电阻有降压作用,所以
到了电源IC就变成3V了。
时钟IC也有PG信号输入脚,可是同样的我跑线的时候也跑不了从ATX第8脚到时钟IC。

网友:
随便查了查看看~我不太会说~
.按开机键后,ATX电源开始工作后,南桥或一些专用的IC会发出一个EN信号给电源IC,

3.电源IC收到EN信号后开始工作,CPU收到1。2V的VTT电压后给出VID识别电压给电源IC,控制场管和一些电子原件给CPU工作电压,Vcore达到标准后,通过电源IC输出VRMPG信号给主它组件表示CPU电源正常。(南桥和时钟IC)。

4.时钟IC收给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TT_PWRGD#信号,和南桥给时钟芯片发出PWEOK信号后,时钟IC就开始工作。经过旁边的220 330排阻送到南桥 北桥 PCI CPU I/O  BIOS等各设备。

5.电源IC发出一个VRM-GD信号和ATX电原发出PWROK的信号给南桥,南桥复位电路开始工作,产生一个基本的PCIRST#信号发给74门电路或各品牌的专用IC(MS-5),门电路或IC再将PCIRST#信号分化成PCIRST#1、PCIRST#2、IDERST#等,用来给其它设备复位。

网友:
关于电源芯片是SC2643VX的PG信号的问题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