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6580无内存电压

楼主(2008-11-19):
MS 6580 V2.0二修板, 原故障不加电, 修好不加电后, 正常跑了 一次码,然后再也不能跑码了?经测量,无内存电压(电压为0). 请问是MS6的原因还是U座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查内存供电管的G济电压正常否?
正常的话,换供电管
不正常的话,跑一下G极的电路,看是不是到MS6了,如果到MS6,只有换了试一试

网友:
Q22 G极电压为0! 电路图G极到了MS-6

网友:
换了MS之后, 内存有了电压, 但CPU电压时有时无, 有了CPU电压又无复位! 估计是这款板子的通病, 明天搞U座!

网友:
这个板子我感觉是CPU座子的问题!
加焊一下就应该OK了!

网友:
CPU座子和MS5....一般很多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