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台式联想显示器开机如打雷

楼主(2008-11-19):
有一台联想CRT显示器卖给客户不到两天就被客户送了回来。故障是开机无反应。因为我修CRT很菜就另外让客户选了一台带走了。我打开有故障的那台显示器一查发现保险丝烧了,大体测了一下电源电路感觉没有什么明显不妥的地方就换上了保险丝开机-只听嗡的一声。好响,下我一跳,我修显示器本来胆小 。点亮一切正常,以后每开机就发出 嗡的一声响以前没有这个问题的,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啊,怎样才能消除那个  嗡 啊。好吓人

网友:
显示器开机发出嗡的一声应该是消磁线圈动作所发出的声音.普通像管的声音要小一些.珑管的声音较大.你所描述的声音是否来自消磁线圈.可以拨掉消磁线圈来确定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版主的指导。我明天拔掉消磁线试一下,不过这台显示器以前开机是正常的【砂】的一声啊,不知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声音。在去年有一台普屏的17寸台式显示器也是开机大声音,就那样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