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D能用ISA砍段吗

楼主(2008-11-19):
我试过改wd 01模块的spt为0, 用ISA回写模块就是敲盘, 请问ISA不能砍段吗

网友:
ISA除了DIR MOD以外 不会改过或者不对的MOD它不让写吧,你改好了模块写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试了多次, 都是敲盘, 敲到我心都碎了, 你有试过吗, 可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改成1型吗

没啥好说的试试一下